和大家讨论下关于直流电机打样需要提供哪些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9-07-23):
比如我这样提供,请大家看看 是否合理。
我觉得首先应该确定负载大小,但是这个不知道该如何确定,似乎比较麻烦
比如电机要带一个吸风装置,那么如何知道这个吸风装置是多少功率的呢?
比如转数在8000转的时候,吸力就够大了,这个时候的功率应该如何确定?
感觉这个和很多参数有关,是否可以通过进风口和出风口的风量,风速来推算出得提供吸风盘多少功率?
如果知道这个功率了,那么通过公式9550P=T*N  就知道扭矩是多少了。
那么就知道知道电机会通过多少电流,比如24v的电机,电机效率是70%,那么通过电机的电流就是(P/0.7)/24。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但我很奇怪一个事情,我找厂家打样电机的时候
厂家的技术人员从来不问我的电机是带什么负载的
那他们是怎么确定让他的电机带上我的负载能工作在
电机的最大效率点的呢?
还是他们是瞎蒙的?
到底做电机需要提供哪些合理的数据。

网友A:
LZ在设计吸尘机吧

想配一个适当的直流电机但又不能确定功率参数,仅知道需要8000转的转速
你可这样做:
在风机与电机轴之间串一只动态扭力传感器,这样就能测得8000转时的轴功率了,再去寻找合适的电机就不难了

网友B:
只要提供输出功率、工作电压和转速指标就可以了

输出功率、转速均与轴扭力相关,后者的计算比较麻烦,得根据负载特性进行,非业内人士很难下手,不如用测试法取得。不需要高转速而需要高扭力的,用齿轮减速电机。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看来要计算是比较麻烦
电机要和风机配合的好,
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特别是要工作在最佳效率点。

网友A:
很多场合试验方法是最省事的

设计-个新产品所涉及的因数太多了,设计计算只能框出-个大概范围
LZ的产品最好是搭-个试验台,装上扭力,电流,电压,风量等传感器,通过试验获取实际参数,以期决定电机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