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筒子推荐个UPS或者车载逆变器

楼主(2009-07-23):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正弦波车载逆变器(CRS 24V1500W)

正弦波车载逆变器(CRS 24V1500W)

产品简介 »
  输入电压:24V DC
  输出电压:220V AC10%
  最大输出功率:1500W
  频率:50HZ0.1%
  效率:83%
  输出波形:正弦波
  最大充电电流:10A1A
  浮充电压:25.6V0.1V
  外型尺寸:3502458
  净重:5kg

  便携式正弦波逆变器功能及使用说明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家用、便携式正弦波逆变器。正弦波逆变器是公司最近推出的(电压源高频逆变式)新产品,它与以往厂家的逆变器不同的是:它的输出是标准的正弦波,而其他的厂家生产的逆变器,一般都是方波和模拟正弦波。由于方波和模拟正弦波有很多局限性、特别是不能为感性和容性负载以及精密仪器等的供电,否则轻者使用电器发热厉害,仪器测量不准、重者将损坏使用电器;而正弦波逆变电源完全克服了方波和模拟正弦波器的不足,它的输出完全可以和我们的市电媲美。不断满足您的追求,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日升电子欢迎您**合作,共创美好的明天。

  一、适用范围
  1、车船设备系列:军用车载、警车、医疗救护车、船舶、交通红绿灯等。
  2、工业设备系列:太阳能、风力发电、金属卤灯、高压钠灯等。
  3、办公设备系列:电脑、打印机、显示器、复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数码摄象机等。
  4、家庭设备系列:吸尘器、风扇、照明灯、电动裁剪刀、缝纫机等。
  5、厨房器具系列:微波炉、电磁炉、电冰箱等。
  6、电动工具系列:电锯、钻孔机、研磨机、喷沙机、冲压机、除草机、空气压缩机等。
  7、电子领域系列:电视机、DVD、游戏机、功率放大器、音响设备、监控设备、终端设备、服务器、智能平台、卫星通信设备等。

  二、主要型号及参数:
  型号:CRS-N12150、CRS-N12400、CRS-N12600C、CRS-N121000C、CRS-N241500C、CRS-N242000C。
  额定功率:150W、400W、600W、1000W、1500W、2000W
  输入电压:12VDC、12VDC、12VDC、12VDC、24VDC、24VDC
  输出电压:220VAC、220VAC、220VAC、220VAC、220VAC、220VAC
  波形:正弦波、正弦波、正弦波、正弦波、正弦波、正弦波
  瞬间功率:450W、900W、1500W、2400W、3600W、6000W
  效率:≧83%、≧83%、≧83%、≧83%、≧83%、≧83%
  频率:50HZ、50HZ、50HZ、50HZ、50HZ、50HZ
  欠压点:10V、10V、10V、10V、20V、20V
  充电电流:10A、10A、6A、6A
  过热保护:70、70、70、70
  浮冲电压:12.801V、12.801V、25.60.2V、25.60.2V

  三、主要功能及保护:
  1、欠压保护(保护使用电池的寿命):当使用电池电压降到机器的设定欠压点时,蜂鸣器报警,一分钟后自动停机。
  2、过压保护:过压系统自动关闭。
  3、过载保护:过载延时保护。
  4、过热保护:40时机器自动启动风机散热;超过60时,报警一分钟停机;超过70,立即关机。
  5、充电保护:恒流恒压充电。

  四、连接方法:
  连接电池前务必保证逆变电源电源开关已关闭,将使用电池的正极连接逆变器的红色接线柱、负极连接黑色接线柱,确保连接可靠无松动。连接好后,连上负载就可以开机了。按电源开关开机就可以使用了。
  五、使用注意事项:
  1、严禁输入极性反接。
  2、通风可靠、避免潮湿使用。
  3、输出为高压、严禁带电操作。
  4、严禁输出短路开机。
  六、售后服务
  免费保换期限为自购买之日起一个月,免费保修期限为自购买之日起一年。 产品型号公司名称
CRS 24V1500W
浙江省乐清市日升电子有限公司

其它产品

 查找更多产品

楼主:
多谢老T叔

已经买了电瓶,所以只能找UPS了

网友A:
ups里有电瓶滴鸭

http://www.021power.com/showpro.asp?id=24

工频 高频在线式正弦波UPS
  所属类别:UPS电源系列  发布时间:2008-5-31 22:46:57  浏览:3 次-->

工频 高频在线式正弦波UPS概述 :
  高频在线式UPS,与后备式UPS相比,为负载提供更佳的电源环境,无论从稳压输入范围,频率范围,输入杂讯的滤除,及至市电模式与电池模式零切换时间等方面考虑,是最佳的 UPS 结构。
  该系列UPS拥有世界顶尖的正弦波电源输出,适用于Inteligent各种精密仪器系统,大型电脑网络系统等不允许瞬间断电的场合,使工作正常运行。
  工频系列UPS是一款先进的在线式正弦波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运用高频载波技术及IGBT功率器件,能精确控制 UPS 各种运转参数,为您的精密设备提供优质、 可靠的交流电源。其应用范围广泛,从微电脑与大型计算机、通讯系统到工业自控设备都可以使用。
工频 高频在线式正弦波UPS适用范围 :
  其应用范围广泛,从微电脑与大型计算机、通讯系统到工业自控设备都可以使用。
★↓熙顺全规格产品综合样本下载

网友B:
瓜瓜咋不扛着示波器去买?

俺买磁芯,吃了N折亏,弄得家里一大堆劣质磁芯.后来学精了,特定要带个万用表去测测电阻率,果真可以筛掉一大半的水货...

网友B:
并不是正弦的就好

如果是给开关电源, 电子灯具等供电,方波效率最高.

正弦的,只是给老式的用工频变压器的电器,仪表,还有电机等感性负载才适合

网友C:
PowerAnts 此言真知灼见

楼主:
给泰克DPO3000系列的示波器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