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有的电路如何提高MiFare Card 的接收距离

楼主(2009-07-23):
   我现在调试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的MIFARE Card 的接受频率是13.36 MHz,目前的问题如下:

    采用附件中的PCB 板时,PCB 板上现在用的电容:C36=C37=22 P,,C40=C41=68PF,, C38=C39=300P,  使用以上的电容,同时和主板JP7 连接,并通过L1,L2 等电路连接到 读卡IC ,
   PCB 板如图:

   问题:当MIFARE 卡远离天线板(大概30 mm ),无法读卡。
         请问对以上的参数如何调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3201544254.pdf

楼主:

 天线板PCB 参数如下:3个环形(TOP 层)线宽为1 mm, 直径分别为:29.7MM/33MM/36MM ,大环形(BOTTOM 层:线宽为 6 MM,直径为 38 MM,

  请问:1。目前如何提高读卡在距离?应调整哪些参数?
        2。是否相关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何算?

  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先买配套的天线板来玩为妥

天线设计是有讲究的,不是依样画葫芦就能学象的
你买他配套天线板,80mm~100mm距离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