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硬件,如何做PWM 占空比自动变化

楼主(2009-07-24):
没事,突然想到个问题
不用单片机,如何实现占空比自动变化?
谁有高招?

网友A:
振荡器+比较器

楼主:
要自动的

 振荡器+比较器
做出来的是靠手动调节的,
我的意思是,占空比自动从1%-100%循环?
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B:
两个不同三角频率过比较器

网友C:
这个容易

如4楼所说,两个三角波过比较器即可。
更简单的,两片TL494,一片工作于很低频率,一片工作于较高频率。不过,占空比变化范围没有楼主要求的那么大。

网友D:
2个555也可以呀

网友E(2009-09-08):
高手把图贴一下,一起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两个分别进比较器的正负输入端吗?那怎么反馈呢?
期望贴个图看看。

网友G:
唉,4、5楼正解。

1、两片TL494,一片工作于很低频率,一片工作于较高频率;
2、将低频产生的三角波接到高频率TL494的基准端输入即可

网友H(2019-12-19):
引用 网友C:
如4楼所说,两个三角波过比较器即可。更简单的,两片TL494,一片工作于很低频率,一片工作于较高频率。不过 ...

前辈,能给一个大概的原理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