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用的是ATmega128单片机,电路设计和程序都没错,电路板用了一段时间后,昨天再试的时候,居然出现死机现象,后来对它进行程序加载,再对程序单步执行,程序就死在24C64和8563的I2C子程序的“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开始信号发送完毕”中,用万用表测了下电路都没出现短路和开路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去看看周立功的手册翻译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8563芯片的问题,换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