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7-28):
这是什么东东,绝对不是LED

网友A:
要么是红外发光管之类的东东

网友B:
哪上面的?

不是可见光的也不是红外的LED的话,会不会是什么传感器?比如可见光传感器?

楼主:
电源上的

一块电源板上的,壳是金属的,没有发射,也没有接收

楼主:
好像无极性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均为1.4V

网友C:
绝对是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