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话电路有噪音,用手接触,就消除了,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9-07-28):
  一个通话电路,用电话机通话,供电用交流220v降压整流后供电。
  通话时候,噪音很大,应该是市电50赫兹的噪音,但是用手接触电路的地线,就一点噪音也没有了,这种噪音应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源设计的问题

先区分是滤波不良所致还是耦合所致,尤其是电源为DCDC时。

网友B:
把电路的地接大地.

网友C:
注意共模信号的抑制

网友B:
很不明白

两线制供电的如何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B:
想起来了

是不是用个共模电感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