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9-07-28):
这电路是怎样,测试晶体管穿透电流原理是?怎样选择VCC和R的?

网友A:
测试晶体管穿透电流

这个电流在不同的Vceo下是不同的吧.
原理就是Vout=穿透电流*R1
Vcc小于运放的供电电压-2就行,

楼主:
R1应该取值大些,由于穿透电流较小。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