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容要成90度放置

楼主(2009-07-29):
为什么电容要成90度放置
如图

网友A:
相当无语了,,,

楼主:
为什么无语。设计的人特别要求,布板时候需要成九十度放

为什么无语。
这个设计的人特别要求的,布板时候电源输入端两电容需要成九十度放置。

网友B:
直接问问设计的人不就知道了吗?

!

网友C:
可能是PCB有高度的限制

网友A:
汗,你贴的原理图,又没说是布板,我还以为是指图上为什

网友D:
我是对电容不是很了解

设计原理不清楚啊。。

网友D:
学习了

电容器补偿作用:因为感性负载会使电网中的一部分电能电流超前电压90度,产生无功?

网友E:
这不错 要移相30度就斜30度放

网友F:
我的天啊,这样以后做移相电路就容易了啊

PROTEL随便可以控制0.001度的旋转呢,哈哈

网友G:
理论上虽不是必须

    但从SMD元件的布板工艺上讲,很多时候如果非90度布板会导致相关连线存在折线、长线或不得不增加过孔(你自己试试手工布线就知道了),这将对局部回路的高频特性不利,从而降低了去耦效能。高频去耦讲究尽量短的连线,且去耦元件最好位于相关回路上,直接就近接入地回路,甚至还需配平地回路。

楼主:
pcb类似这样

设计的人和这里有时差,沟通不方便。
找了块以前的板。
假设是连线问题,为什么不用一个电容直接接地,而是要串联?

网友H:
绝世高手啊。。。

我等只有仰慕的份。。。

网友I:
没太看懂

网友J:
电容串联?

电容串联?---增加耐压值?

网友G:
绝不是为了耐压什么的

注意两个电容间电气连接线上的那个过孔,它通向哪或者是否为电气检查点才是用两个电容串联理由的关键。

网友K:
不对吧!

我看两个电容的连接点还接别的地方了,那不是还有过孔吗。这两个电容根本就不是串联的。

网友L:
学习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电路是做啥的,如果是高频的话有这必要

网友M:
要么有其他用处

要么故弄玄虚

楼主:
过孔是为了ict测试用

过孔是为了ict测试用,电源是24v车辆蓄电池输入

网友H:
呵呵。。。

画图纸的人说,这样要求的原因是因为电池内阻小,正负极不小心短路的话,后果不得了,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短路,滤波电容都用了2个串联(一个短路坏了也没关系,照样工作),同时经过研究,发现这样放置电容,不论是焊接短路还是不小心碰到金属短路,发生短路的几率最小。。。

楼主:
lfc315 的回答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网友N:
纯属扯蛋

网友O:
欧盟en62115有这方面的规定:

直接接在电源(若此电源短路会造成危险温度)两端的电容要串联使用。

网友J:
画图的人很注意细节

网友P:
高人,一点都没有看明白,涨见识

网友Q:
这个主题帖丢失了大量的跟贴,真是可惜啊。。。

网友E:
除非是做红胶工艺, SMT在过波峰以后,避免两个串联的电容同时被连锡

回流焊工艺, 两个电容排成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同时连锡

网友R:
强烈**站方搞丢我的帖子!!

好歹我也花了几十分钟,敲了上百文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0楼: 这里解答问题效率还是蛮高的:)

收到答复了,确实是为了防止意外短路
这里解答问题效率还是蛮高的:)

模块电源应用指南免费下载

有奖参加Freescale工业应用MCU在线研讨会

低成本的以太网微控制器

引用 网友R: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1楼: 如果是MLCC电容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是MLCC电容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帖子出来几天了,还没有人讲到点子上,唉

如果是MLCC电容(如12楼的图示)的话,而且应用在汽车电子OEM(即前装市场用)产品里
这种做法是出于以下考虑的:

(1)用在无过流检测/保护电源输入端口,比如汽车电池电源端;
(2)用MLCC电容作为滤波电容;
(3) MLCC电容因为结构电路需要,必须布置在电路板的边缘段。

---------------------------------------------------------------------

为何这样做,道路也是很简单:
(A)
大规模生产,印制板是很多块拚在一起贴片焊接,焊接过后,还有一个de-panel的过程,就是
把一块块的成品印制板从拚板上分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布置在板边缘的MLCC电容因为受力
的关系,容易产生微小的裂纹。这样的产品可能完全通过ICT,但是在后来的应用中,裂纹却可能
导致电容短路。

因为上面讲的第一条原因,电源端没有办法检测,更不用说有保护,所以唯一的结果是电池短路,
印制板烧坏起火,(说点题外话,后果很严重哦,小心赔了老板的棺材本,在美国,输掉一个汽车
缺陷导致的人身伤害官司,足以把一个大公司赔掉)

(B)
用两颗电容,是为了起到冗余保护作用,一颗短路,没有关系,还有一颗是好的,就稳如泰山了。

(C)
用两颗电容,必须布置成90度角,这样避免de-panel时某个受力,一次干掉两颗电容(即:产生微
小的裂纹)。如果是一个角度方向,则失去冗余保护的意义。

(D)MLCC电容失效原理,具体可以查看资料。de-panel的方式和方法,值得注意,好的设计可以
大大减少生产过程造成的缺陷,同时兼顾成本。

网友S:
同意20楼的意见,而且看好个过孔还挺大的,是不是还接到别的什么电源平面上去了?

网友T:
受益匪浅呀

网友U:
够严谨,值得借鉴,应该举一反三。

网友V:
高频回路的最短距离原则

网友V:
看整个供电信号回路分析

网友W:
这个要几重保护啊?锂电本身不是有短路保护电路么?熔丝,电子开关都有。。

网友X:
31楼的贴 是很专业的分析,看得出他是做过 专业失效分析的人,经验丰富。
工艺知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