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线接反导致电压窜入设备中

楼主(2009-07-29):
设备232串口与PC的232串口通信,现将通信线接反了,TXD-TXD,RXD-RXD,GND-GND,发现设备去掉电源后,电源指示灯竟然还微微亮,指示灯线路为设备线路板上5V串一电阻串一发光二级管然后接地。应当是PC的串口TXD导致有电压窜入设备中,用万用表量了下,5V供电端竟有近两伏的电压。断掉TXD-TXD的链接,灯才灭。如果两串口TXD-RXD,RXD-TXD,GND-GND连接,设备正常运行。
PC的TXD是怎样把电源引入设备的?设备的供电是12V经电源模块转成5V,5V再经LM117-3.3转3.3V为SP3232供电,232电路是典型的电路。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由串口芯片的内电路决定的

    在串口转换芯片失电时,输出级的内偏置失效,然后在外部激励下对电源回路呈一定内阻的导通态(有具体内电路时即可进行详细分析),只要外部激励足够强,电源回路上就会具有足够使LED发光的电压。

楼主:
谢谢!

谢谢chunyang!引起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设备的线路设计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是因为PCB板布线的走线,抗干扰存在问题?

网友A:
不是,这是器件内部电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