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或独石电容有贴片封装的吗?

楼主(2009-07-31):
(无正文)

网友A:
很常见

102 0805 本身就是此片的

楼主:
那我试用效果不一样的呀

我现在有一电路,用贴片的102 0805的,受到手机信号干扰会复位
而用直插瓷片电容,则不受影响,或是换个高频特性好的电容,也不受影响
不知道为何

网友B:
贴片电容也有N多种特性的呀

网友C:
贴片电容大多是独石瓷介结构,但特性会根据所使用的制造材料的不同而不同。对于1nF的电容,如果追求其高频品质须采用C0G或NPO材料的,另外注意精度和耐压等级,通常高精度和相对低耐压的特性更加。
    瓷片电容是瓷介电容的一种,独石电容也是,独石在此不是指材料而是指结构,瓷片电容目前除极少数高耐压品种外(非表贴的)已经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