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以下电路

楼主(2009-04-21):
全自动多用途应急灯的电路如图所示。平时应急灯接通市电,处于充足电备用状态。当突然停电而且周围环境光线突然由强变弱时,
它能智能判断出这是由于断电引起的黑暗,并及时点亮应急灯。经过10min后应急灯会自动关闭,这时人员一般已经撤离到安全地点,
无需再提供照明,关闭应急灯还可以防止过度放电损坏铅酸蓄电池。

针对以上说明及对照电路图,全自动多用途应急灯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如何工作的,能不能详细介绍下,电路中有两处电容串联,分别起什么作用?如何体现出自动控制,开关S要手动操作吗?

  谢谢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没看到“两处电容串联”

楼主:
全自动多用途应急灯的电路

就是C4和C5起什么作用?
开关S刚开始是打哪边的.蓄电池处连接LM731处有问题吗

楼主:
全自动多用途应急灯的电路

还有LM317输出电压是多少?在此电路中如何计算?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B:
电池短路的?

网友C:
电池短路

电路短路。317主要负载是10/1W!是不是用来点烟?

网友D:
电路明显错误

R4左下方的根横线要断开才对,否则电源几乎短路。

即使这样,电路仍不能正常工作。
IC2-3,IC2-4组成单稳电路,触发一次工作一定时间,时间长短由C5,R6决定,图中参数约10秒,而不是10分钟。

R1,R2,C1组成停电检测电路,通过IC2-1整形。

R3,C4,R5和光敏管组成环境光检测电路,当夜间停电时,输出一个脉冲,经过与非门后触发定时器,但按图中C4,R5的参数是不能正常工作,R5要远大于R3。

LM317和外围组成稳压电路,并对电池恒压充电。R4会发热严重。

VT1 C8550 驱电电流明显不足,易烧坏。山寨的C8550会标记为C8050。

典型的山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