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二极管型号

楼主(2009-04-21):
各位大侠,我碰到一个是直插TO-92封装的, 元件上面激光打标是08D 4X  第一个数可能是0可能是D,我用触发管DB3带用,效果就是没有原装的好,麻烦各位帮我看看这个元件是那个公司出的,什么型号,我找了谷歌和百度多找不到,希望各位帮我看看,在此谢谢
08D是上行
4X是下行

网友A:
该器件一般不大讲究型号,只要规格合适就行

大批量采购的话,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找Philips或ST的代理订货,在配套市场采购一般只能靠规格筛选。

网友B(2019-05-21):
您好!想学习三相电机用可控硅正反转控制原理,582712682这是我的QQ号,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