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可行不

楼主(2009-04-21):
三相整流,P、N为输出
GPIO为MCU IO控制,R1是限流电阻,主要是想刚上电时限流,正常运行时,断开R1

网友A:
这个电路很扯淡。

设备部是这样搞的

网友B:
光耦部分无意义

网友C:
红心j, 没做过工控?

不过图上光耦两边的+5V要隔离的。

楼主:
刚发现有点问题,R1应该在C1,C2前面才行,否则没啥作用,刚上电还是很大电流
to  焊锡丝   怎么扯淡了呢?说说看
to  红心J   怎么没意义呢?主要是隔离来着  一边是强电 一变是弱电
to awey   哦 是隔离的 ,标得有点问题

楼主:
郁闷哦 R1画错了

应该跟开关并联的
这个也画错

网友D:
还没看见过5V供电控制三相电的继电器……

可能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