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

楼主(2009-04-22):
  本人是菜鸟,有那位高手帮我设计一张电路图:它要求光信号输入五分钟才能控制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延时定时电路·简单型低成本芯片

延时定时电路·简单型低成本芯片
http://www.winchip.home.sunbo.net/show_hdr.php?xname=PELUR01&dname=91MH631&xpos=2
IC内部没有定时电阻,一定要外接定时电阻,电阻的大小能调节定时的时间
引脚功能描述: TG当触发一下,电平从1秒~数小时延时后自动电平高!不能重复触发的。MS、SM 外接电阻(外接电阻只能增加定时时间)

网友C:
ls的价钱?

网友D:
电源电压、成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