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变压器的温度保险和可恢复保险的用法

楼主(2009-04-22):
最近对变压器的温度保险感兴趣,低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保险是怎么加的,没有区别吗?温度保险加到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有什么区别?可恢复保险加到初级和次级也没什么区别吗?
以下为请教别人的观点:
变压器使用保险一般分2种,一种为温度保险,另一种为可恢复保险
温度保险按类别分2A /130度,125度 110度,一般加在变压器初级线圈,用于过热保护。
另一种为可恢复保险。自复保险丝具有可自动复原的性能
因变压器输出为交流,后面一般为电路(整流、滤波等电路)是并联使用的,短路时电流特别大。把可保险丝安装在变压器的第二线圈上(次级线圈)可防止短路和过载故障。
请高手赐教,小弟跪谢!

网友A:
你要弄清楚要保护的是啥东西

串初级,是切断供电,是安规要求;串次级,保护电器,是电器值钱还是命值钱?典型的**初级阶段思想,现在可不是舍命保护电线杆的时代

楼主:
回上楼,当然是命值钱,

回上楼当然是命值钱,但在我公司的仓库里,我看到很多保险都有串次级的变压器,
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B:
一般小变压器的初级电流很小,可能只有几个或几十个mA

没有那么小规格的熔丝,所以次级有熔丝
不过一般讲究点的在初级串有温度熔丝,一般埋在线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