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电路分析

楼主(2009-04-28):
各位大虾,有哪位高手能分析一下下边的充电器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那个C1,D5接法明显是错误的

电源整流后没电容滤波?

网友B:
作为充电器,整流之后不用电容滤波也未尝不可

只不过对电池充电不是恒定直流,而是100Hz脉冲。

D5C1则明显错误,少一个电阻。

网友C:
usb充电器电路,RCD画错!

网友D:
这样的电路也叫做超难?

网友E:
大鱼们都是奔超难才上钩的,哈哈,闪

网友F:
我的意见和请教频率计算问题

吸收电路有误,另外反馈振荡的供电方式好像也不对
对于频率的计算,本人不太清楚,知道者能明说否?

网友G(2018-04-09):
乱画难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吸收电路有误,另外反馈振荡的供电方式好像也不对对于频率的计算,本人不太清楚,知道者能明说否?  ...

这点路错了吧,整流之后上正下负,线圈都没办法流通啊

网友I:
整流降压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