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直线对射用什么做好?

楼主(2009-04-28):
要求最远达100米, 发射端和接收端要平行直线相对才能感应到, 其它情况接收端都不能感

应到, 而且发射的东西对人体无害, 能在日照下工作, 用什么做能满足要求啊, ????

楼主:
有用过激光二极管的吗,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成本多少?

网友A:
这个十分的难

激光对人眼有害,需要排除这个可能才能用

网友B:
红外对射成品可做到100m

红外对射探测器使用、安装要点 (2009/02/25 09:51)目录: TRIS腾日防盗 浏览字体:
.prmore{float:left;position:relative;text-indent:0;text-align:left;}
.pamore{position:absolute;width:16px;padding-left:2px;height:123px;bottom:0px;right:-19px;border:1px solid #000;border-left-width:0;word-wrap:break-word;overflow:hidden;font-size:12px;line-height:20px;text-indent:0;background-color:#fff}
 点图进入相册两光束红外对射ABT  点图进入相册三光束红外对射ABE 点图进入相册四光束红外对射ABH 红外对射探测器使用、安装要点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Active Infrared Intrsion Detector)是由发射机与接收机配对组成,发射机发出红外光束,同时接收机接收发射机发出的红外光束。当发射机发出的红外光束被完全遮断或按给定的百分比部分被遮断时,则接收机因接收不到红外光束即会产生报警信号。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分类
  按光束数分类:单光束、双光束、四光束、光束反射型栅式、多光束栅式;按安装环境分类:室内型、室外型;按工作方式分类:调制型、非调制型。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的探测距离各个品牌都有不同型号,一般会有10米、20米、30米、40米、60米、80米、100米、150米、200米、300米等。
  使用实例
  小超市、便利店客人进出口
  在进出门口内侧安装一对室内型短距离(≤10米)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当客人进出时主动红外探测器会发出“报警”信号,该“报警”信号联动叮咚门铃,这样对小超市、便利店的营业员是一个提示,还体现了对客人的迎送之礼,活跃了小超市、便利店的气氛。
  窗户入口防范
  在窗户外侧安装室外型双光束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一般安装在窗外墙、近窗下沿,该类安装方式比较适合于二楼以上的窗户,以防范爬上来的入侵者,但其安装要求不会影响开窗(指对外开窗,对平移窗和内开窗不会影响。
  内侧安装室内型双光束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安装在室内窗侧墙面、窗框下沿上方,距窗框下沿80毫米至100毫米效果较好。但对开窗不要产生影响(指对内开窗,对平移窗和外开窗不会影响)。
  用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代替被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某计算机机房安装了被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后,由于空调间隔启动经常发生误报警,改用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后就消除了误报警现象。
  封门:二对双光束主动红外探测器,一对离地150毫米,另一对离地700~800毫米。封窗:二对双光束主动红外探测器,一对离窗下沿100毫米,另一对离窗下沿600毫米。
  住宅小区和单位周界防范
  由于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具有性能好、安装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所以近年来被广泛选用安装于机关、工厂、住宅小区等处的围墙、栏栅上,以对周界侵入进行防范。
  探测器选用原则是根据围墙、栏栅二拐点间的直线长度选择相应有效探测距离的主动红外探测器,探测器被安装在围墙、栏栅的上端或外侧,并要使被保护的周界没有探测盲区。
  但由于主动红外探测器易受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如部队、军队仓库、机场、监狱、重要居所等处不选用安装主动红外探测器,而选用其它探测技术,或多重探测技术,甚至加装栏栅。
主动红外探测器选用及安装注意事项适用环境要求
  室外与室内主动红外探测器对应用环境有较高的要求,根据国家标准(GB10408.4.-2000),主动红外探测器在选用时,对所适用的环境,其性能上要达到如下要求:
  ● 承受高低温性能:室内型-10℃~+55℃、室外型-25℃~+70℃、相对湿度≤95%;
  ● 抗恒定湿热要求: +40±2℃、RH(93±2.3)%;
  ● 抗振动要求: 10Hz~55Hz正弦振动、振幅0.75 mm、一倍频程/1分钟;
  ● 抗冲击要求:室内型15 g、11ms;室外型30g、18ms。
  总之,室外型的要求等级要明显高于室内型的。
  探测距离要求
  室外型主动红外探测器的最大探测距离按探测器技术要求规定一般应是其标称探测距离的6倍。室外型探测器需要考虑到室外环境及天气因素,也就是指在室外遇到风、雪、雨、风沙等情况也要能正常工作。所以在实际使用时,按照行规和公安技防规范要求还常常再增加余量,现在约定的共识是:“实际探测使用距离≤厂方标称值的70%”。例如:标称值300米的探测器,在理想环境条件下能探测的距离应是1800米(即标称值的六倍),但在实际使用时只能用于保护≤240米的围墙(栏栅)。
  光束选择要求
  关于单光束、双光束、四光束探测器的选用,常规情况都选用双光束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因为一般来说,正常人体截面积大致在为500mm(身宽)x200mm(身厚)左右,如选用四光束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可能会发生不能遮挡上部某条红外射线,而漏报警,当然选用四光束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则误报较少。但一般仍建议在周界围墙上选用双光束主动入侵探测器为宜。(从经济角度考虑也选用双光束主动红外探测器为好),不过某些特殊应用场合还会选用四光束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
  一般安装双光束主动入侵探测器时要求探测器下光束离墙顶端在150mm左右,这样能确保入侵者在越墙时会正好遮挡住二根红外光束,而引发报警。
  但选用双光束探测器(与单光束比较)不会因为由于小动物、树叶等遮挡一根光束而产生误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探测器的可靠和稳定性。
  因此从可靠性、稳定性以及经济性等因素考虑,在一般室外应用场合选择双光束探测器还是比较合理的。
  另外,长距探测器一般要求选用标称值≤100米(按探测距离70米使用)的,这样使探测防区总是≤70米,使得有利于报警定位。
  安装位置要求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响应时间在安装使用中应要加以特别注意。根据国家标准(GB10408.4.-2000),一般探测器的光束被遮挡的持续时间≥(40±10%)ms 时,探测器应产生报警信号;光束被遮挡的持续时间≤(20±10%)ms,探测器不应产生报警信号。这就说明(20±10%)ms <遮挡时间<(40±10%)ms时,有一个报警与否的不确定时间域。遮挡时间是由遮挡物体的运动速度和它的遮挡体积决定的。所以为了避免(20±10%)ms < 遮挡时间<(40±10%)ms (报警与否的不确定时间域),一般要求周界探测器安装在围墙顶部或略靠外侧,因为上爬的速度要远低于下跳的速度,所以上爬时间要多于下跳时间(人下跳时,遮挡时间有可能小于20ms),以延缓遮挡时间。如图4所示,A、B安装位置比较合理,而C位置决不建议。
  另外,人的截面尺寸也是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安装时要考虑的依据。比如参照上海地方标准(DB31/294-2003)要求,如安装在围墙顶部(B位置),则要求下光束距围墙顶端间距保持(150±10)mm;如安装在围墙外侧(A位置),则要求光束距围墙间距保持(175±25)mm。按上述间距一般能保证入侵者在越墙时能有效地遮挡双光束,而使正常触发报警。
  避免盲区要求
  二对相邻的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要求交叉安装,一般要求交叉间距要≥300 mm,即在至少300 mm以内是二对相邻探测器的公共保护区。当然二对相邻探测器光束方向要相反。
  如果是立柱加栏栅形围墙,一般两根立柱的间距远大于300 mm,而在3~5m,此时交叉保护在立柱之间是最理想的选择。
  其它安装要求
  应注意周界探测器安装要与周界实体、绿化等合理协调,若不事前协调,容易出死角和漏洞,致使周界防范设备无法合理安装,造成达不到探测效果。例如,有些小区为了美化,立柱很大很高、立柱灯具过大、栅栏顶部波浪型或距立柱顶端过远、树枝茂密遮挡探测器射线等等,都将极大地影响周界探测器的效果。
  安装在同一直线上的两对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应该使发射机或接收机相背安装。否则,会发生某对探测器的发射机的射线射入另一对探测器的接收机,而使探测器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实际安装时,采用在相同直线上的两对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应发射端或接收端相背,或采用具有频率调制功能的探测器,也可避免发射接收互相干扰。
  多重交叉立体防范实例
  在博物馆等重要部位经常采用多对主动红外探测器及其它多种技术的探测器,如压力探测器、振动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光罩等,共同组成多重交叉立体防范体系。还采用了多对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和压力探测器组成交叉立体防护,有的还采用电视摄像监控技术和声音复合技术以形成多重立体保护。当然物防措施也是不可缺少,它是延长阻止罪犯作案时间,为制止犯罪和擒拿罪犯赢得充裕的时间。
  由于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是一种性能可靠稳定、安装方便、价格低廉的技防设备,所以在近些年得到广泛应用。为了使用好该技防器材,应了解它的技术性能和安装要点,在实际应用时才能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使它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网友C:
激光对人眼有害?用粗的光束就不会了。

楼主:
楼上有详细点的制作方法吗?

网友C:
换个透镜,让光束变粗,这样光的功率密度就下降了。

网友C:
其实用普通发光管,加个透镜也可以传很远的。多远?没试

网友A:
注意:日照下还能工作

那么你的激光经扩散后,强度至少要达到日光直射强度的等级;
人要是去直视日光射瞎了自认倒霉,要是卖到发达国家,要是被那个衰减过的激光照一下出了眼疾,来个“流泪不止”,不赔光光才怪。

PS:以前所在的工厂,电工焊铁架,一个工人转观看了几眼,便泪流不止近一个礼拜,老总怪电工没有制止这个工人围观,罚了十元款,工人的医药费,工厂包了一半。要是在国外,找个牛X点的律师,这事儿可不是万儿八千的事儿。

网友D:
为什么非要在发射端想呢?

  在接收端用一高倍望远镜,100米外接收一红外灯的光线。

网友E:
楼上的主意最好

佩服

楼主:
安防那红外对射听说是直线对射的了,

最远的有600米, 我这一百米直射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对光这一块不了解, 不知道怎么做啊,急!

网友C:
日照下还能工作并不是要对着太阳,没有对着太阳的可能

所以没必要达到日光直射强度的等级

网友F:
11楼的思路好

网友G:
红外100米腰完全对准,是不是有点难?

用两个方向角很小的天线,发射电磁波,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H:
用水枪射,嘿嘿

也没说是传数据还是做中断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