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用变压器,用下面的方式可以达到要求吗

楼主(2009-04-28):
想把24V电压升到200V左右,功率10W,不知下面的方式可行不,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电压差太大了,有点困难

用变压器油什么不好吗?

网友B:
还是用变呀器吧

10W功率已经不小了

网友C:
那个三极管得选用初级的电流次级的电压。有点...

网友D:
搭个电路试试看嘛

网友E:
整个一方向性错误

这世上没有想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美事。合理的具体电路去参考一下UPS的内电路吧。

网友F:
把参数好好选一下也不是不行,但要加东西是肯定的

1、输出的是直流,不是交流
2、管子用PWM来控制,但控制器要采样输出,并调整PWM输出,闭环

到处是陷阱,商用价值很低,但做的过程中肯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曾经用面包板实验过你这个电路,不过二极管用的是另外型号的高频管。驱动信号是用的555,用电阻手动调节占空比。把蓄电池的12V电压升压,点亮220V,40W的白炽灯,驱动管不是很烫,直流电压好像也有200V了,时间长了,有点记不清了

楼主(2009-08-28):
hehe!今天看看自己发的贴,想回复一下,这个电路我已经批量做成了产品,市场反应非常好!

网友H:
楼主可以讲一下原理么?怎么升到200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