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接触检测细小管道内有液体流动?

楼主(2009-04-29):
(无正文)

楼主:
要求

小弟接一项目,要求检测不透明越5-10mm管道内的油质液体有没有流动,要求不接触内管,不接触液体,不知从哪入手,望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只是测有无的话,可能还好说点

方法一:
敲一下,声音发闷就是有液体,声音发脆就是没有。
使用类似办法即可。
方法二:
在管子的一端间歇加热,隔一段距离测量管体温度(液体流动的相反方向),如果温度比较高,那么就没有液体流动,如果温度比较低,那就是有液体了,把这个要做好了,要克服很多结构上的难题。
方法三:
发射一束可以穿透管道但不能穿透液体的高能粒子,测量穿透过去的粒子数量
哈哈,俺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粒子。。。

如果容许改造管道的话,到也还有很多其它办法做非接触测量。

PS:这个问题问的真愚蠢,问题都没讲清楚,例如到底是什么液体,成分是什么?管道材料是什么?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
个人认为你完不成这个项目,赶快放弃了把。。。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检测有或者没有

测试介电常数可以试试看
如果是检测是否流动或者流动速度
在你没有说明是什么液体的情况下,无法给出什么意见

网友C:
流速有多大?试试超声波呢

其实也就相当于开发一个流速传感器
买一个吧,找一个能拆卸的,看能不能把传感器装在你这个管子上就OK了。

楼主:
这是一个现成的

不透明的胶管,内径5mm,液体为白色油质液体。

楼主:
有6根线,不知干啥的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改造了管道

网友D:
内中可能有个微型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