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问题

楼主(2009-04-29):
过孔一般选多大的,我的信号线选的是10mil,地线35mil,高手指教啊?
还有,同一块电路板上过孔要一样大吗?

网友A:
不一定得

网友B:
要看PCB供应商的能力

一般0.35mm以上的,都可以做,更小的就要咨询PCB厂。

网友C:
目前市场上的普遍加工能力

内孔0.4 外径0.7   ,这个基本能保证,再小就要看加工厂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