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电阻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9-04-29):
想找一个大功率的无感可调电阻,比如1K欧,1A电流的,据了解说是比较难做,而且做的厂家也少,我也没查到相应的标准及说法。比如滑到1K欧姆时最大允许多大的电感量(用电桥1KHz下测试)。另外用线绕方式做的话,双线并绕是否也可做到无感,当然无感是相对的,比如小于10uH?还是多少,不知道。目前无感电阻一般水泥电阻电感值会低一点吧,还有哪些电阻电感低呢。另外标准的固定值无感电阻其电感量具体可以低到多少呢? 求教

网友A:
参考一下

直流电子负载相关资.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5194221804.rar

直流电子负载设计基础.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519351181.pdf

网友B:
1Kohm,1A的电阻是个电炉

1Kohm的电阻真的通过1A的电流,将产生近1KW的热量!楼主还要求可调、无感。楼主用这样的电阻干嘛?真奇怪。

网友C:
1KΩ*1A=1KV

不知道楼主要干嘛?无感要优先考虑金属膜的,大电流你可以考虑并联的方式。

楼主:
re:

用来测试功率源,频率还不低的

网友A:
用电子负载吧

楼主:
谢谢

问下,电子负载可模拟纯阻性,纯容性,纯感性的负载么? 其阻抗及输入功率,电压,电流一般可到多大,如果是电抗,其工作频率一般可到多少? 另外就是价格会不会比较离谱。 没用过,请教下有经验的兄弟

楼主:
非常感谢tyw

很详细的教程,受教了,很感谢!
交流电子负载,频率比如可以到100KHz,可模拟容性,感性,阻性的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