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模拟开关CD4066的电路可行吗:

楼主(2009-05-01):
Vcc=3.3V ,想控制+4.2V的通断,用于检测锂电池电压,怀疑+4.2V会串入3.3V电路......

网友A:
不可以,不能超过电源电压+0.5

楼主:
呵呵,真的不行啊...

谢谢oufuqiang,找了半天,终于在Datasheet第2页找到了描述:Signal-level range: VSS---VDD

本想用这个省事儿,谁料不行,考虑到功耗及检测精度,只有用场效应管来做了,谁有用过耗尽型的场效应管,推荐个型号?

网友B:
用耗尽型的场效应管?

增强型才可以。

如果仅仅是检测电压,可以将4.2V先分压,再过模拟开关。

楼主:
都是为了低功耗考虑....

MCU的Vcc=3.3V ,想控制+4.2V的通断,用于检测锂电池电压,要特别小的功耗(uA级的)

想了一下,列出6种办法,如图所示,六种办法中1,2两种,因为要提供高于3.3V的控制电压,不太可行。所以away说的用增强型场效应管行不通.
第6种:直接分压进入AD. 这样可能导致引脚复用的IO进入临界放大状态,致使电流距增.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流在mA级!所以对于引脚复用的IO这种也是不行的。

第3种:需要提供较大的瞬间驱动电流,如果检测时间足够短,也是可以的,但晶体管本身会有较大压降,检测精度受到影响
第4种:应该算是比较完美的办法(对场效应管不太了解,只是按晶体管思路的构想,具体能不能行还不清楚)
第5种:如away所说,直接分压进模拟开关,信号电压低于2.1V,是可以的,只是电流消耗有点大:21uA.
再增加一种:模拟开关或门电路的Vcc接到4.2V回路,控制端可以接受的Vih在2.4V左右,3.3V的输入可以满足控制需要

以上是我的看法,欢迎补充...

另外谁能确认下用两个场效应管的情况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C:
好像没有一个电路可行吧

好像没有一个电路可行吧

网友B:
楼主没搞清耗尽型和增强型,PMOS和NMOS的概念

网友D:
用5V电源系统比较方便,没必要自找麻烦

如果一定用3.3V系统,可以考虑先降低输入信号的幅度,这不会影响后期模拟量的检测

楼主:
不会吧,我用过2N7002,和FDV303

2N7002,和FDV303都是增强型的啊,Vgs必须在(min = 0.8V,typ = 2.1V)以上,就是说,Vg必须比Vs 高出0.8V,才可以正常工作。要通断4.2V的信号,必须要高于4.2V的电压,到那里去找高于4.2V的电压? 除非用DC-DC升压,这样一来,功耗就不能控制了,所以away说用增强型的?有问题....

图画错了,是Vcontrol是4.2+2.1V,不是3.3+2.1V,已更正...

网友E:
不会用P型的吗

直接分压你不会用大点的电阻吗,为什么非得用100K电阻?

楼主:
P沟道增强型?

N沟道增强型?
P沟道耗尽型?
P沟道耗尽型?
P沟道增强型?

面壁去了,十年之后再来.....

楼主:
等不及十年,世事多变,物换星移,我又出山了...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应该没问题了吧...

ZXM61P03F: 30V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1μA  (Vds = -30V, Vgs =0V )

网友E:
光为了检测一个锂电池电压有没必要这样周折?

楼主:
还不是为了降低功耗和保证检测精度

我也想直接接入4.2V 分压,精度能保证了,但不能保证功耗(可不是单纯的21uA(100K * 2)哦,那可是mA级的)
用三极管压降太大而且不确定,不能保证精度,所以只好这样折腾下了.

网友E:
检测静态的电压,分压电阻即使上到几M都没问题

网友F:
此电路有很大进步,但是你前面的Q2电流好像已经大于21ua了

楼主:
Q2是可以关断的,谢谢大家关注,就这么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