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038 函数发生器为何芯片发热?

楼主(2009-05-01):
(无正文)

网友A:
测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算功耗算温度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电压改为12V.

已经解决了,电压改为12V. 谢谢。

网友B:
这个片子不错~!

这个片子不错~价格有点高

网友C:
你发热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2010-10-21):
我做的8038函数发生器,一到冬天就不稳定,时有时无,望高手指点....

网友E:
高手也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F(2014-02-28):
我也用8038做的信号发生器,为何我用15V电压供电时能够产生信号,由于发热我改成了12V,但是此时不能够稳定的产生信号是为何,电路一点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