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470的LCD刷新速度的初步测试

楼主(2009-05-02):
这几天在测试LPC2470的LCD部分,发现实际的性能比想象中要差好多,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程序出了问题。
我的2470是ZLG给的样片,PCB画好也有50多天了,现在才进行比较全面的测试。就LCD部分而言,当前的测试结果是:

硬件环境:
          外扩64MSDRAM,总线宽度为32位,
          外扩8Mflash,总线宽度为16位,
          320*240单色STN屏,
          运行频率为72M,

软件环境:
          在FLASH中全速运行,单一GUI任务  测试结果:刷新一屏需要约2秒

          在SDRAM中全速运行,单一GUI任务,测试结果:刷新一屏需要约1秒

和之前我使用的44B0对比,完全不是44B0的对手,44B0刷屏时基本没有延时的感觉。

这样的结构令我失望,不知道有用过的大侠们对这个结果有何看法,会不会是我的软件或硬件出了问题。请指教。

楼主:
呜呜,怎么没有大侠关注一下呢~~~~~

楼主:
应该没有错吧,这里的设置我也检查了几次,代码是ZLG光盘

    #define Fcclk    ( 72 * 1000000)                                        /* 主频 Fcclk = 72MHz            */
    #define Fcco    (288 * 1000000)

    #define Fpclk    (Fcclk / 4)                                         /* 所有外设的时钟为CPU时钟的1/4 */

    #define PLL_NValue            ( 2 - 1)
    #define PLL_MValue            (24 - 1)
    #define CCLKDivValue        ( 4 - 1)

网友A(2009-12-02):
我的lpc2478,驱动800x480,就清屏一种颜色,刷10次,5秒,平均0.5秒刷一平,好像是SDRAM速度太慢,如果再改成双缓冲区显示,刷一平要1.6秒一平,算一下,复制sdram一个数据要2.5us,双缓冲区时,显示是第2页时,清屏操作,写第一页sdram然后换成显示第一页然后读出第一页sdram复制到第二页,刚好sdram,3个操作,3个0.5秒

网友A:
可能sdram带宽都让LCD刷新给占用了

网友A:
把LCD_CFG数据改大,刷新到是很快,就是屏很闪烁

网友A:
不连续用不同颜色清屏的话看不到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