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半导体制冷

楼主(2009-05-02):
我的供电电源是5v 500mA  我做的是智能温控系统 需要用单片机引脚驱动 大概为12v 6A左右的半导体制冷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用继电器或cmos管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

还是打算用固态继电器 应该比较方便 不知道哪款继电器输出可以满足呢 因为我的电源供电只有5v 500mA cmos管会不会驱动不了呢

网友B:
不会。

CMOS不消耗驱动电流的。

楼主:
麻烦大家给我推荐一款继电器吧

谢谢! 在淘宝看了很久 都找不到满足要求的 希望大家推荐下

网友C:
MOS比继电器便宜一半

网友D:
呵呵,请蚂蚁举个例子

哪种MOS比哪种继电器便宜一半?!

呵呵,现在一个5A/240VAC的继电器价格只有1块出头,一个MOS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的把。。。

网友C:
一块多的继电器?触点寿命呢?

网友D:
呵呵,我说的是质量比较好的继电器是这个价格

如果是那些2、3流小厂的价格,估计可以更便宜。

1块多还是含17点税。

网友C:
20V,10A+的MOS 也就是五毛钱的样子

PC主板上那些DC-DC用的MOS, 30V/50A的,大多只卖8毛,要的话,你给俺下个单

网友E:
“5A/240VAC的继电器价格只有1块出头”质量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1块多的继电器,能用吗?

固态继电器这么便宜?能保证动作100万次,1块多的继电器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看来还是 要多了解啊

网友C:
俺上上周去淘了几个继电器

10A/240V的,单刀单触点,千只报价不含税3.30元,俺给了20元拿了5个样,老太婆说要送,俺**给了20块,老人家高兴得要命,说俺是大好人.

500V/21A的irf460,也就3块钱吧

网友D:
呵呵,HWM老师为什么说质量不好?

呵呵,我说的可至少都是宏发出的类似继电器,日本OEG的继电器,我拿到的价格甚至比宏发还低,但OEG在大电流继电器上价格比宏发贵了不少,其它如国内松川、日本松下、美国赛特勒等类似继电器,我们都可以拿到类似价格。

参数为:
5A 、240VAC
10A、125VAC

我们大批量采购,年用100万只以上,呵呵,一流大厂出的MOS管并不便宜,除非是台湾的东西。

网友D:
10A/240VAC的SPST也只要1块多

网友C:
小叶帮俺打听一下,有没有AC380V以上的继电器

10-12A就行,控制一个AC380V/5A的负载,接触器太贵,咱得给客人节省

网友D:
三相的嘛?

三相的就比较贵了,要几十块钱了。

网友C:
单相的

从两根相线上取电

网友D:
你可以在宏发的网站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告诉我型号,我帮你问价格就行拉。

网友D:
www.hongfa.com

我翻翻手册看看能找到把,估计是电力继电器

网友D:
~~

最大切换电压可达到440VAC的型号:
HF68F:8A/250VAC(额定),提高到380VAC后需要降额使用
HF118F:10A/250VAC(额定),提高到380VAC后需要降额使用
HF115F:16A/250VAC(额定),提高到380VAC后需要降额使用
HF115FA:16A/250VAC(额定),提高到380VAC后需要降额使用
HF115F-1:
HF115F-Q:

其它在电力继电器类别中,基本都可达到你要求的380VAC切换电压,但我估计电力继电器价格要贵不少,推荐你可看看HF118F和HF115F系列,HF118F价格贵一点(美国一家企业的专利,要交专利费),估计HF115F应该在3~4块的样子

楼主:
固态继电器

昨天刚从淘宝上买了个直流控直流继电器 花了40多 买半导体制冷 散热片 硅脂又花了4,50 总共100了 心疼啊。。

网友E:
re 16L:继电器那玩意儿价格相当的混乱,至于质量如何还真

目前我所选的继电器基本上是OMRON的。也许是产品定位吧,医用设备动则上万乃至几十万,内中器件实在没必要过于吝啬。

网友D:
呵呵,OMRON继电器都是厦门宏发代工的

宏发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代工厂,主要给OMRON、松下、美国赛特勒等几个厂家代工生产继电器,你可以查查OMRON、松下、赛特勒的继电器型号,基本上宏发都有,呵呵,原因就是打上OMRON、松下、赛特勒的商标那就人家的产品,但打上宏发的商标就是他们自己的产品了。

我上面帖子中提到的HF118F要交专利费,所以价格比较贵就是如此,这是宏发给一个意大利厂家代工的,而意大利厂家是给我们行业内一个很大的企业专供的,根据他们的协议,如果外销,必须交纳专利费,所以价格贵。

不要迷信OMRON,呵呵,除非你买的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产品,只要是MADE IN CHINA,基本上就是宏发或者松川代工生产的。

网友H:
半导体制冷片随便找个旧的饮水机拆开就搞到了

还附赠大功率专用低压电源,散热片,风扇,MOS驱动管,保温水箱……

楼主:
买个了12v 6a电源 花了50

今天买个了12v 6a 电源 花了50 不知道能否驱动半导体制冷 好像是那种连接液晶显示器的电源 打开把它剪开 用里面的两根线去连半导体 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电源如图:

网友C:
继电器的学问,就在那个触点上面

Y的,由此想到,随便把某一个烂产品做好了,都能发

网友D:
继电器的几个主要参数

1、触点材料
2、功耗
3、体积
4、VDE认证很关键
5、吸合电压、释放电压、机械寿命、电器寿命

网友C:
触点占99%,其它的都好解决

网友I:
继电器虽然触点寿命短,但是也有很大的好处

那就是:抗过载能力很强。。。。。。。。。。。。。。。。
不是一般的强,是非常强、、、、、、、、、

网友D:
用MOS管的话要考虑散热和ESD问题

相对新手来说,驱动继电器比驱动MOS管更容易跑起来。。。

网友C:
银触点的寿命可达百万次

银触点再加稀土,再灌惰性气体密封,则可达千万次,加水银弄成湿触点,就更牛了

楼主:
半导体制冷下水制冷

半导体制冷芯片想让他下水制冷该怎样实现呢? 只有制冷面能挨水吧? 还是整个都不能挨水 让他在水面上方制冷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我的pid是分为两部分

室温上是通过制冷恒温 室温下是通过加热恒温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