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点的电视盒为什么点不亮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5-02):
查了下,说是电视卡输出的50Hz的刷新频率不能满足,液晶显示器最小要60Hz的刷新率。

我打开电视盒,主要的部件有个高频头、L7605芯片,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单片机。

懒得再买一个支持液晶的电视盒了,有没有办法改改电视盒子,让其支持宽屏液晶显示器。
懂行的大侠指点一二,先谢谢啦~~

如下图:

网友A:
俺是打酱油的

路过。

网友B:
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象黑白电视改彩电。

网友C:
05年的电视盒还老吗

所有电视盒/电视卡都支持PAL和NTSC制式,前者帧频50Hz,后者60Hz,将电视盒的输出制式设置成NTSC即可,老式的常用跳线设置,新的则不少采用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