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9-05-07):
谁有大电流检测的电路图,急需!!! 谢谢

网友A:
常见电阻取样、霍尔传感方式,如果是交流还有罗氏线圈

网友B:
电流检测总体来说不难

但不知道是多大的电流?如果是交流的话,可以选用CT,如果是直流最好用霍尔。

网友C:
有分流电阻

电能表上常用

网友D:
技术问题要详说

网友E:
是直流还是交流

总是要先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