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报酬,奉献一篇同类**

楼主(2009-05-07):
    以前曾经发过帖子讨论强电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加强了一些措施之后感觉仍然不能除根。现陈述如下:
现场35KV的母线上挂一10000KVAR的电容,当该电容投入时,会对我方的控制器形成明显冲击,控制器上显示的数据错乱。控制器在室内,其电源来自于直流屏的DC220,电容在户外。之前曾经有高手指导说电源滤波器之类的电磁兼容措施,加强接地等等。现在这些都已经做到了,控制器所有的输入输出都有隔离,比如数字信号输入时光耦,模拟输入是小PT、CT,数字输出是继电器,那么干扰从何而来呢?
    希望各位高手再次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电容投入涌流及限止方法.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716173361.pdf

网友B:
干扰就那几个途径

传导最多发生,耦合/辐射其次

网友C:
别人讲的再好也只是“一般原则”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如果有什么招能普适的一招搞定,EMC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仅仅是楼主提到的加滤波器和加强接地,可怎么加,参数如何,接地点如何选取,地回路如何铺设等等就都是“软性”的,还得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多实践,取得的经验越多,下次遇到的问题就越少,解决起来也更快。

网友D:
想办法降低电容投切时的di/dt吧

10000千乏,这电容得26uF,如果投入时压差1000V,可想而之是多大的浪泳电流,切出倒是不必管它

网友D:
为什么不用TSC?

利用MCT、GTO或IGCT作开关。如果事先将电容器充电到峰值(此时的dv/dt最小),十分容易实现零电压投入

网友D:
越来越喜欢强电了

电力的东东,非常好玩。俺现在的“控制容量”,只到8KVA,还得借用48V的蓄电池组启动及并联供电。

下个月,俺把电子负载&并网器做好了,家里供电容量4KVA+蓄电池启动,俺在家里也能玩上50KVA了,哈...

楼主:
谢谢两位的赐教

    tyw兄上传的资料太棒了,初步拜读,受益匪浅,也希望关注此帖的朋友们能好好看看。
    至于干扰途径,传导是不可能的,控制器与电容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电气连接。控制器所用的直流电源和电容动作的高压开关所用的电源虽然同来自于直流屏,但分别是独立的;再者就是控制器可以通过继电器分合闸电容开关,但毕竟是通过继电器的。至于辐射的强弱,我没什么概念。
    倒是有一点值得怀疑,如果强电和弱电的电缆在同一个电缆沟里,那么电容动作之后,其电缆的干扰能否影响同在一个电缆沟里的二次线缆呢?
    欢迎更多的朋友进来交流指导。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到又有这么多人回了帖子,多谢

楼主:
忘了补充一句,电容都是与空心电抗串联的

    35KV母线安装的电容通常都是有并有串的,而且会与空心电抗串联在一起再挂到母线上,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滤波,同时也应该可以减小浪涌冲击吧?那么串联电抗之后的冲击会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D:
串的电抗器就是抑制di/dt的

电磁辐射的产生,来自于di/dt及dv/dt,想办法控制便是啦

那个电抗器的选择要十分的小心,与无功补偿电容的串联谐振点,要避开电网基波及各次谐波,它们的Q是很高的,要是产生电压谐振,那可就很状观了

网友E:
建议检查接地

很多时候,变电站里面的问题就是接地,特别是用了所谓的降阻剂以后,地网很腐蚀的。找一个可靠的接地点,或者干脆自己做个接地点。

楼主:
关心另外一个问题

电容投入后,涌流的时间大概有多久?第一组投入和并联的第N组投入后的浪涌在时间方面可有区别?

网友D:
浪泳时间与投入时的电压差及容量电抗器有关

就是一个RLC串联电路,老T给的那个PDF已经说的好清楚了

网友F:
所谓“10000KVAR的电容投入时”具体是什么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运行期间?

网友G:
老T给的pdf很强大

我就这样搞过

楼主:
回16楼,是刚投入的瞬间

tyw给的资料的确很不错,再次感谢。

楼主:

算是对关注本帖的朋友们的回报吧,也希望有朋友能提供本文中提到的DL 5014-1992的电子版,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8232920411.pdf

网友F:
瞬间干扰

这是没说的了。

1 我想,通过电源来干扰不太可能。DC220直流屏不是白设的。
2 着重应该在传输路径和接收路径。

传输 干扰源的电磁场方向和引导要考虑。如果发射方向可以任意肆为,当然不妥。

传输路径 电缆和接地是重点。一般的变配电所,控制电缆和电力电缆是分开用电缆桥架的,且有距离要求(标准),重点应该放在桥架接地上。另外,控制电缆的桥架应当是槽型而不是梯形等其它形式。关于控制电缆的接地,要注意两点:一是使用忌招---两头接地。二是虽然是一头接地,但不是在干扰源端(强端)接地而是在控制柜端(弱干扰端)接地,这显然是在为敌人偷袭提供方便。这点,有的施工单位是意识到,有的则意识不到。有些人甚至认为两头接地能加强效果呢……关于接地这个实用理论,其实并不是有多少干活的人真正学习研究过。

接收路径 控制器安装情况如何?通常应该有好的屏蔽、接地和隔离。其中,认为“至于干扰途径,传导是不可能的,控制器与电容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电气连接”是不应该的。比如那么光耦,还是有输入输出电容耦合干扰的。在数据传输方面,如果能用光缆或光纤跳线隔离才更有保证。

11楼: 忘了补充一句,电容都是与空心电抗串联的
    35KV母线安装的电容通常都是有并有串的,而且会与空心电抗串联在一起再挂到母线上,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滤波,同时也应该可以减小浪涌冲击吧?那么串联电抗之后的冲击会是怎么样的呢?

3 正确理解数据“乱”的含义。也许这时的“乱”本身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乱”怎么说明当时的冲击状况呢?

4 软件方面 应该有所配合。比如能对“坏”数据进行必要的识别和处理的策略能用好,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A:
小烟酒很会玩哦,哈哈

DL 5014-92 330~500kV变电所无功补偿装置设计技术规定 77页.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981119882.pdf

楼主:
谢谢IC921

感觉您说的控制电缆的接地很有名堂,能佛深入和扩展一下?
如果控制电缆和电力电缆在同一个电缆沟里平行走线,只是上下用铁架子分为两层,且控制电缆没有屏蔽芯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楼主:
再次感谢tyw

俺本是搞DSP出身的,电力系统的这点伎俩都是工作后才积累的,肤浅的很,以后还望多多赐教哈。

网友H:
隔离是最基本的,隔离后采用其他方法。

其次是屏蔽,再次是接地,剩下来的是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