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光机显像管不亮(维修)

楼主(2009-05-07):
X光机开机启动,显像管不亮!检修更换其中个芯片!!都没有起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灯丝还亮不?

如果不亮就要检查驱动电路或灯丝是否断?
如果都正常,需要检查高压是否从正常?
还有行场扫描电路

网友B:
X光机显像管?影像增强器吧。

那顽意儿,没灯丝,也无扫描。就一高压和聚焦系统。问题有二:一是“小高压”(一个产生高压的小方盒)坏了,二是管体老化或漏气。问题判断很简单,卸下摄像系统,观察输出屏有无图像即可。若有图像那便是后面的电视系统的问题。

楼主:

高压输出正常,其他都是正常!!就是灯丝不亮,我在怀疑传输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B:
LS:不明白你指的是何类“X光机显像管”

要说X光机所涉及的“真空管”无非有三(个人所见):前端为增强管(那玩意儿没灯丝),中端为摄像管(现今通常被CCD替代),后端CRT(就是电视显像管啦)。不知你指的是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