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同步信号与异步信号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楼主:
百度上找的答案。。。感觉对异步说的挺好的,同步还是不

1.异步传输
通常,异步传输是以字符为传输单位,每个字符都要附加 1 位起始位和 1 位停止位,以标记一个字符的开始和结束,并以此实现数据传输同步。所谓异步传输是指字符与字符(一个字符结束到下一个字符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可变的,并不需要严格地限制它们的时间关系。起始位对应于二进制值 0,以低电平表示,占用 1 位宽度。停止位对应于二进制值 1,以高电平表示,占用 1~2 位宽度。一个字符占用 5~8位,具体取决于数据所采用的字符集。例如,电报码字符为 5 位、ASCII码字符为 7 位、汉字码则为8 位。此外,还要附加 1 位奇偶校验位,可以选择奇校验或偶校验方式对该字符实施简单的差错控制。发送端与接收端除了采用相同的数据格式(字符的位数、停止位的位数、有无校验位及校验方式等)外,还应当采用相同的传输速率。典型的速率有:9 600 b/s、19.2kb/s、56kb/s等。
异步传输又称为起止式异步通信方式,其优点是简单、可靠,适用于面向字符的、低速的异步通信场合。例如,计算机与Modem之间的通信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缺点是通信开销大,每传输一个字符都要额外附加2~3位,通信效率比较低。例如,在使用Modem上网时,普遍感觉速度很慢,除了传输速率低之外,与通信开销大、通信效率低也密切相关。
--------------------------------------------------------------------------------
2. 同步传输
通常,同步传输是以数据块为传输单位。每个数据块的头部和尾部都要附加一个特殊的字符或比特序列,标记一个数据块的开始和结束,一般还要附加一个校验序列(如16位或32位CRC校验码),以便对数据块进行差错控制。所谓同步传输是指数据块与数据块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必须严格地规定它们的时间关系。

网友A:
同步传输通常有帧同步信号

网友B:
同步是有同步时钟信号

如SPI或IIC---都有CLK信号
而异步串口---没有CLK信号

网友C:
re

同步是一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