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这个74hc393电路

楼主(2009-05-08):
没有用过393,需要请教大家。
以下下这个图片,请问clk输入为2m方波,那clk_O输出是什么波形啊,坐等!!!

网友A:
它又不是OC输出,怎么可以把两个输出端连一起呢?

楼主:
我也疑惑

这是公司的电路图,我也疑惑。按道理,分频后有高低,直接并起来输出岂不是后果很严重?

网友A:
估计后面两个电阻不会同时焊的,用时选择一个,选不同的

网友B:
跳线电阻

网友B:
0欧的跳线电阻

网友C:
R2、R3应该是跳线选择分频用的0欧姆电阻

网友D:
按楼主的图,好像什么波形也没有

393的2脚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