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个能从9/12V降到1V8的DC/DC芯片,谢谢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差这么大,还是用DCDC吧

比如MC34063 ATC4060等芯片

楼主:
MC34063负载电流太小了

MC34063不行,负载电流太小了。我的负载要在1A多吧。

楼主:
LM2596能满足要求,还有其他的吗

~

网友B:
不要用负载电流这个理由拒绝34063--------人家是可以扩流的

2576和2596都不错,后者的频率高,可节约电感和电容,但开关损耗也提高了一点

网友C:
MC34063驱动电流最大可以到1.5A,满足要求啊。

网友D:
不外接扩流的话,LS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