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们做了一个电磁**

楼主(2009-05-08):
手上有3个63V、10000uF的电解容,我想把他们并到48V电动车的电瓶上,不知有没有意义?

网友A:
没啥意义,不如送给俺玩~~~~~~~~~

网友B:
意义不大

总储能35J,55伏放电到48V,只辞放10J。远不如俺试验室高压直流母线的10000uF/900V电容器组威猛。

网友C:
对电动车意义为0。。。 带动LED倒不错

网友D:
可做一个小型点焊机

点焊镍镉电池上的镍皮或用于电阻丝引线的冷焊

网友B:
三个电容不够

可能得二十来个吧,想想,就算是要把零点一立方毫米的金属熔化,得要多大卡路里

网友D:
你放一下电,看看手里的电线化球没有,哈哈,小心眼球哦

几年前做的电瓶快充电源,也用了这么几个东东,不小心短路了一下,罗丝批凹进半毫米深一个坑,魂吓掉半条,哈哈

网友A:
老T叔也太胆小了,哈哈哈~~~~

网友E:
还是小心些为好

网友F:
没多大意义 ,换4700的试试看

    我看也没必要,4700uf 50v的再怎么也要一块五毛钱一只。还不知道有没有63V的哩,买上个一、二十个倒可以。不过成本就老高了...哈哈  还有点用的!

楼主:
是10000uF

是10000uF

网友F:
哈哈 错了

  接上一6v的继电器倒不错,可以的  大概吸合2.5--4S   嘿嘿

楼主:
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充电到24V短路放电,就轻易熔断0.2mm的铜丝,可以把尖的镊子焊到铁皮上。

网友D:
哼哼,俺的罗丝批爆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坑,不是吹滴

网友F:
再试试

充到50V再试试看,做个小型点焊机应该没问题的  嘿嘿...

楼主:

用他们做了一个电磁炮,在塑料的圆珠笔桶上用0.8的漆包线绕了60匝,把电容充到40V对线圈放电,可以把缝衣针订到50Cm外的泡沫上,还可以给小起子充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