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两台电脑用网线连接起来,可以传输数据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5-08):
可以的

两个电脑有网卡,可以利用xp的共享,反防火墙关了,要不可能共享不了

楼主:
RE

没看明白,呵呵!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局域网网线不行

要用对连线,和普通用的局域网网线接法不同。然后设置IP,Mask,Gateway,就可以了。

网友D:
新的主板可能支持自动跳线功能

就是想交换机样,可以自动识别对等线和交叉线,反正我的笔记本和台式机可以直接连,两台笔记本也可以直接连,但是没试过台式机,觉得应该行的,要是老点的电脑估计就得用交叉线

网友E:
如今的电脑,貌似找不到不能自动识别网线类型的了

网友F:
可以,直接连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