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音频的一部份电路,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9-05-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干嘛用的?

三极管没有导通时,U9A没有放大作用。关闭了U9A放大器。
三极管导通时,U9A是反响放大器。
D6是抬高三极管导通电平,有了二极管,三极管导通电压就需要1.2V.
本电路抗干扰性差,应该在三极管积极接一个电阻到地。10K就好。

楼主:
三极管什么时候能控制交流?

此处D6我去掉过,只是变得三极管导通时反而“过不了”交流,也在三极管基极加过10K电阻到地,效果一样。不信你可以仿真试一下,而且我实际测过,和仿真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低音加重电路,前面还有低频滤波电路,没画。

楼主:
我说的D6也有用。

我说D6也有用的意思是:在仿真时不能去掉,必须要。在此补充一下。

楼主:
仿真波形

楼主:
去D6后的波形

楼主:
加电阻后的波形

楼主:
还有:2楼的大哥,这分析也好像错了

“三极管没有导通时,U9A没有放大作用。关闭了U9A放大器。”

看下波形的Vx1
其实是U9A 的3脚还要一个100K的电阻到地才算没有放大作用.

总之谢谢你的回答!我想明白的是三极管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用,而且基极必须串一个二极管。

楼主:
请chunyang出来分析一下!!

这问题我想chunyang能解释?!

网友B:
对交流是起作用的,晶体管导通后通过C9对交流信号进行旁路

    至于二极管的作用,首先注意一点:运放因是正负供电的,所以信号对地呈现正负对称性,当C9充电时Q2C为正,晶体管正偏,没什么问题;但当C9放电时Q2C就成负电压了,晶体管这时进入反偏态,不再是常规的共射开关电路,这时简化一下电路,Q2的模型成为两个背向串联的二极管,对的C9而言,相当于串了一个上负下正的二极管,如果只有这一个二极管(不接D6或加入R141),C9的负极将被限制-0.7V,如果输入信号低于这个值将会被削波,而引入D6则可以准许信号低到-1.4V,楼主的仿真波形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楼主:
感谢chunyang替我分析,还有一点不明白。

电容充电时,三极管电流是从电容负极流往三极管集电极,那么电容放电时,电流是从三极管集电极流往电容负极,如下图。
我的问题是,当电容放电时三极管不正好是反偏状态吗?此时能放电吗?此时二极管好像不起什么作用吧?
可能对正反偏理解不透,勿怪。

楼主:
明天再贴,今天下班,谢谢大家!

楼主:
这是三极管的仿真图

楼主:
明白了。

如图,高电平时,电容充放电如红色走线,电容通过三极管集电极到发射极之间充,通过基极到发射极方向放电。
而在地电平时,电容充电回路只可能是集电极到发射极,但显然通不过,但放电时却可发放一些,只要电容负极低于二极管加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和即可,于是出现了削波现象,出现了上图所示现象,可以推测,当电压负波低于-1.0伏以下时,还是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楼主:
真的出现了啊,哈哈,我明白了,谢谢大家!

如下图,幅度加大后的波形。

网友C(2010-12-06):
好具体的模电问题哦,细微到每个三极管二极管的电气效应,让小生见识到了什么叫真实的工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