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芯片9561 怎么不响了???

楼主(2009-05-10):
   这块LX9561我一个礼拜前用过是OK的,可是今天怎么弄就是不响...唯一的改动就是把9014换成了9013,其它没动过。电源电压6V、电阻240K  切 切!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9014和9013有可能脚位不一样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已经确定了,没错!老兄我做这么电子电路,你这么回答岂不是...

网友B:
如果不是新装元件的问题就是音乐片已经坏了

做对比测试即知

网友C(2011-02-10):
回复 楼主:
9014是npn型三极管,9013是pnp型三极管,

网友A:
ls搞错也,9013也是npn的,9012才是pnp型

网友B:
9013和9014是NPN的,9012和9015是PNP的。

网友D:
9013和9014都是NPN的,但9014 Ic最大只有100mA.一般来说音乐芯片工作电压不要超过5v,你最好在音乐IC电源上串上一个几十欧电阻。触发一下IC,测一下三极管基极有无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