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一款 锁存器IC

楼主(2009-05-10):
想用两个数码管做静态显示,但又不想用那么多的IO来控制,请问用什么IC会比便宜? 谢谢。
HC595好像比较贵。

网友A:
595还贵么?

不用IO就用595之类的来扩展,而且74系列本身是标准化产品,售价是同类IC中最低的,三毛多还贵么?

楼主:
回chunyang

谢谢大虾,三毛多不算贵,只是我在网上搜到的报价都超过1块,所以会说贵了,呵呵,不知道您的报价是在哪边的呢 ?

网友B:
有量毛才少哦,哈哈

网友A:
元器件的网上报价只高不低,否则反而会有问题

    去配套市场看看,如果你所在地区市场的价格本来就高,那也和型号无关,要高都高,这时可以考虑网络或电话联系合适的卖家,深圳是全国最便宜的。当然,最终的价格和你的购买量是直接相关的,量少也不必在乎这几毛钱,用其它方案一定更贵。

楼主:
再次请教chunyang大侠

595是否能直接驱动数码管?或者要加三极管?ULN2003是否可行? 谢谢。
数码管为3.8英寸,电流、功耗等参数暂时还没有得到信息。

楼主:
呵呵,谢谢小叶

不过我又在想,LED是共阳的,其实电流应该是倒灌进595才对吧? 这样就不知道它吸收电流的能力如何了,实在不行就要加2003了。2003能应付过来不? 呵呵。

网友C:
听说有个M74HC595驱动能力更强些.

但可能仍不能满足3.8寸的数码管...

网友A:
3.8英寸的数码管需要加驱动或换用足够驱动能力的芯片

595本身是带不动的。

楼主:
谢谢。

准备595+大电流三极管来驱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