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点怪,请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10):
   我自己设计一个数字电路,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用RC串联电路给数字芯片提供清零脉冲,单独用一切正常。可是它经过或门后就一直是1V左右的高电平了,然后或门就一直输出高电平!!!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切  切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是直接把它接到或门的输入的,这样接没错吧?

楼主:
图来了

  就是它,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开机清零脉冲跟另外一个清零脉冲通过或门连接,然后给计数器提供清零高电平

网友A:
电阻大了点。

网友B:
你的取值不适合后接TTL电路

如果是MOS电路可以,接TTL电路的话必须减小电阻、加大电容,你去看看TTL电路的输入特性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C:

门电路也要一定的驱动电流,你地驱动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