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PCI总线的主板能控制PC104plus的设备吗?

楼主(2009-05-20):
如题,我现在手里的主板只有PCI总线,可是设备却只有PC104plus,请问能用现在的主板控制PC104PLUS的设备吗?
如果能的话怎么做呢?有PCI转PC104plus的卡吗?

网友A:
只能通过转接卡

但很难找到。

网友B:
工控机主板不都带PC104总线的吗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

回复chunyang:

我只能找到PC104plus TO PCI 的转接卡,但是用不上啊。
请问有自己做转接卡的方案吗?

回复李冬发:
用的工控机主板是有PC104plus总线,但是我要接的外设只有PCI总线。

谢谢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