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示波器测差分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请问有谁知道示波器在测差分信号的时候,比如信号差分阻抗为50欧姆的时候,示波器是怎么测的?如果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打到50欧姆,那么示波器的阻抗和信号线上的阻抗不就相当于并联?这样子测出信号的波形不就不准了?有谁知道示波器测试的原理,麻烦吼一声,谢谢!

网友A:
你测量的产品是什么

你测量的产品是什么?我们用的时候只是看个相对波形。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肯定很大的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肯定很大的,想想就知道了,它也就是一个放大器

网友C:
有源探头

测量高速差分信号时,应该用的是有源探头。

楼主:
谢谢,有谁有示波器探头的工作原理?麻烦给我发一份,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