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逻辑可控硅是社么概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5-22):
类似于开关三极管的叫法

可控硅仅工作于全导通或关断两种状态,只产生逻辑"0"和逻辑"1"的结果
不过这种叫法不大规范,没人听得懂,通常叫做可控硅开关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这是不规范的称法,应尽量避免使用。

网友A:
恐怕是这个翻译不专业

网友C:
datasheet上写的逻辑可控硅

是你理解的问题吧
估计是指可以用普通逻辑电平驱动的可控硅(只需低驱动电流)Logic level triac
就像一些厂家把低驱动电压的MOS管叫做Logic level MOSFET

楼主:
呵呵,惭愧,断章取义,我错了

网友A:
拖出去打pp

楼主:
老爷叔,袅我一趟

网友D:
老外也不会轻易胡来

建议提供出处资料

楼主:
lyjian说的对

MAC97A8; MAC97A6
Logic level triac
Rev. 01 — 29 March 2001 Product specification

网友B:
看来“不规范的称法”源自楼主

所以正确的翻译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