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虚心请教60路巡检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9-05-22):
本人刚工作的新手。目前遇到个小项目。系统比较简单,就是巡检60路的报警信号。然后做出相应的回应。

60路的开关信号,安全时低电平,报警时高电平。

我的思路是用8-3编码器74hc148来读端口电平输出bcd码,用51来检测60路的信号,但是一想60路,得用8个74hc148,占用51 24个口线,是不是笨点?

我的经验太少,设计思路比较死板。还望大虾们给上上课,教教小弟。还有什么更合理的方法呢?

网友A:
建议使用便宜的单片机

义隆,合泰都很便宜,有的比74还便宜
好玩点的可以玩玩cpld

网友B:
看看有无条件做成矩阵扫描式的就省器件了

网友C:
首先要看系统资源

    如果资源紧张,可以用并转串后进行检测,如使用并行/串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如74HC166等,在级联后将并行信号转成串行信号进行读取。如果资源宽裕或有开放总线时则可以用并行读取,速度较快,当然并行读取不是要你将所有信号直接引入控制器的IO(当然理论上这也行,只是没有性价比),而是先用锁存器锁存输入信号,然后用地址分配法或IO使能法依次读取每片锁存器的数据。
    接口芯片的数量是少不了的,问题是要考虑系统的可靠性和资源分配,楼主的方案不可取,非要减少接口芯片的数量的话,用一片CPLD将接口功能整合即可。

网友D:
哈哈,最省事找个100脚的单片机

网友E:
只一句话:量变引起质变

网友F:
用模拟开关

用4片16/1模拟开关,9个IO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