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线圈 的 绕线圈数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9-05-22):
http://www.05121718.com.cn/05121718_Product_5951483.html

类似于这个产品

让圈圈数的方法以试过,不可行。

网友A:
嗯~~~ 让圈圈帮你数吧

楼主:
re

试过了,圈圈数的误差太大了,而且数一圈要1毛钱,让他数个继电器线圈,竟然数出了 400000 圈。

网友B:
上当了,汗

网友C:
有一種電感綜合測試儀可以測出

网友D:
老王正在弄一个综合测试平台

可以实现百万级价值

楼主:
re

什么原理? 难到要测磁通?

网友E:
可以根据线包厚度和宽度结合线径来计算得出

    如果没有浸漆的话甚至可以用重量来计算(这里得到的其实是长度),然后绕制一个样品根据电感量、电阻等电参数来做修正。

网友F:
那种测圈数的仪器拆开过,简直像史前电路

有机会了再拆一次拍个照,非常的怪异...

楼主:
re

这东西是吧线圈套在一个磁棒上来测量的

网友G:
利用变压器原理

网友H:
解剖别人产品的话,好像测电感量更实用一些

网友I:
技术交流

10多年前就有测匝数的仪器了,我用过很准确,误差千分之2-3吧,具体型号记不清了,现在肯定有更好的仪器哦。

网友J(2009-10-27):
测线圈匝数的仪器,不是十几年前,而是至少八十年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