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摄像头感应器

楼主(2009-05-22):
哪位使用过串口输出的摄像头感应器,请给个型号。
多谢!

网友A:
注意技术用语的规范性

    如果楼主说的是图像传感器,那么可以告诉你,所有传感器本身都是并行的,其后面通常跟一片专用处理芯片,有的传感器封装内则内置了该芯片,特别是低端产品,而该处理芯片则有并行和串行输出的,只是具体型号很多、很杂,即使是兼容甚至完全相同的,不同生产厂都可能用不同型号来命名,楼主可以根据分辨率和用途等在网上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