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不能通过REST端复位但重新上电可REST

楼主(2009-05-23):
最近出现个怪现象
MCU:MSP430F169
做成产品在电厂使用。温度达到70,
产品程序死机,看门狗,外狗都不能使其REST,
手动强行REST,不起作用。
只有断电,再重新上电。又正常动作。

听人家讲这是MCU锁死现象。

讲高人讲讲道理,给个对策

楼主:
自己顶

没人顶
自己顶
莫沉啦

网友A:
这是闩扣效应所致

    说明电路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包括对外部干扰的处理,电源、地系统,甚至上电顺序有时都是导致的原因。
    闩扣效应的本质是寄生可控硅被触发,寄生可控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只能在避免触发上下功夫。高于VCC的外部干扰电压必须去除,哪怕是瞬态的,而芯片工作温度高,寄生可控硅被触发的门限就越低,电路设计就越要注意,电厂又存在强力的电磁干扰,就你这个个案而言,主要是抗干扰设计不过关所致。

楼主:
谢谢春阳哥

就我这个案情
看样子主要是从MCU的电源处理入手了
我现的想法有二:1、将MCU晶振两端负载电容减少到15PF(原是30PF)
2、在5V电源上建一个大的LC滤波

不知春阳哥同意我的做法不

或还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抗干扰设计可不是这么简单

    电源设计当然是关键,但只是关键点之一,要注意电源、地回路,去耦,IO处理,逻辑设计等等,属于“软技术”或者叫“内功”,至于减小晶体匹配电容(不叫负载电容,负载电容是晶体本身的参数之一)和你的目的是毫无关联的。

网友B:
使用环境70度,芯片至少工业级的

最好要军品级的
可能选型不对

网友A:
芯片用工业级的就可以了,没必要用军标级的

网友C:
时钟源初始化顺序是否正确?

楼主:
回李

时钟初始化没问题
应别的都没问题

网友D:
圈圈的USB板也基本上是这个样...

线路和焊接肯定没错  重上电可以复位,按复位键经常不可以复位...

楼主:
楼上可问下OO

网友E:
俺没遇到过哦...可能您那里的干扰比较厉害...

楼主:
有结果到时记得贴出来

楼主:
OO

这就是实验室与现场的区别

我们产品经过国家级检测中心检测,都通过啦

在家不 知实验过多少,运行多少小时无故障。

却通不过现场的测试(不是所有的)。

网友A:
呵呵,送检样和实际产品肯定是有区别的

    而且现场情况有时未必能够在测试中得到足够模拟。电厂的电磁干扰强度又非一般工业现场可比,俺做过电厂设备,不会诓你。

网友A:
呵呵,经验这个东西是“软功夫”或者叫“内功”

    除了一些基本原则外,基本上养成的是“见招拆招”的潜意识,这主要还得自行在实践中领悟,所谓“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
    有问题可以在论坛提出,越具体、详细的问题越容易获得有针对性的解答,而善于发现问题和描述问题是最终获得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一步。

楼主:
春阳哥

其实我这个产品在考虑EMC时也做了些**

比如:1、整个系统的输入、输出、MCU三部份是全隔离
      2、MCU是由TPS7333QD供电,进来的5V有TVS电压抑制器--SMBJ05A
      3、AC输入有共模处理典型电路处理,经过AC/DC转换成三路全隔离的电源(二个24V,一个5V)
      4、为提高系统抗干扰,采用了四层板,

不知还有这种事发生,
请问下,电磁空间传导能量有多强

注:本系统共有三块板,1、变频板,2、电源板(专门处理电源与输入输出的板)3、主控板(MCU板)。以上三块板装在同一个密闭箱内,叠加式安装。从下至上分别为变频板,电源板,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