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的1875大多是假的.....如何辨别?

楼主(2009-05-23):
  1875已经停产了,现在市场上卖的大多是2030打磨后重新包装的。敢问,各位前辈都有那些好办法来辨别真伪呢?

网友A:
手册上有测试电路

网友B:
去我的blog看一篇老文

在Blog的最底页。

楼主:
谢谢!

  谢谢 chunyang  找到了

网友C:
我作了功放就是用1875

我作了功放就是用1875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想让老T来说两句

网友D:
我们正在大量的用

基本上购到一批测试一次,方法如下:
上电加信号测试功率,然后将负载短路,供电电流在3.5-3.8A左右。散热片一会就烫手了,此为测试短路保护是否有效。
恢复负载,把1875的散热片去掉,响两秒后芯片热保护,几秒钟后温度降到保护点以下又再响两秒,然后再保护,循环不已。可以证明热保护有效。

假的会炸掉。

我们在市场上买过7,8种1875,有一种是最好的,国半的,**是两个半圆扣起来中间加一横。另一种国半的,**是 < < ,这种不能用。
                                   / /

楼主:
谢谢bg6nw!!!

   不过现在很少见市场上的功放有用1875的,大多用廉价的2030,贵公司难道是生产高品质音响的?

网友D:
我们生产寻址调频接收机的

野外工作,需要稳定而且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