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usb枚举

楼主(2009-05-23):
一直枚举没有成功,找了两天都没有结果,向高手请教,下面是用bus hound抓取的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1.0(2)
   6.0  DI     01 01 01 00               ....                     1.2.0
   6.0  CTL    23 01 10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1.0
   6.0  DI     00 01 00 00               ....                     4.2.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5.1.0(2)
   6.0  DI     01 01 00 00               ....                     5.2.0
   6.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7.1.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8.1.0
   6.0  DI     03 01 10 00               ....                     8.2.0
   6.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9.1.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0.1.0(2)
   6.0  DI     03 01 00 00               ....                    10.2.0
   6.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12.1.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3.1.0
   6.0  DI     03 01 10 00               ....                    13.2.0
   6.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4.1.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5.1.0(2)
   6.0  DI     03 01 00 00               ....                    15.2.0
   6.0  CTL    23 03 04 00  02 00 00 00  SET FEATURE             17.1.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8.1.0
   6.0  DI     03 01 10 00               ....                    18.2.0
   6.0  CTL    23 01 14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9.1.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20.1.0
   6.0  DI     03 01 00 00               ....                    20.2.0
   6.0  CTL    23 01 01 00  02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1.1.0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设备还没返回任何数据...

网友B:
DI 01 01 00 00

DI就是设备发给主机的数据啊。
但是返回的东西主机解释不了。

网友C:
搭车问一下圈圈

USB设备通过USB-HUB(1.1)链接到电脑,一个设备是外供电,另一个设备是BUS供电,不通信的时候都能正常,当bus供电设备(是一个用usb虚拟的串口设备)通过hub进行通信时,会出现设备突然找不到,大概通信个1分钟左右就出现这个问题,然后软件就死在那里,关闭端口就会出现蓝屏,测量了这个设备的耗电,不到30mA,另外一个设备不需要电流,采用的外供电,电流应该够用了,不会出现电压下降太多而出现设备掉线的问题吧??搞不明白设备管理器里面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网友A:
回复楼主:你看到的那些数据是根集线器与主控制器之间的

回复4楼:可能是你的集线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