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电路中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现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4520的开机清零端还必需让另外一个信号到高电平时也清零,本来用上一个或门就可以搞定。但为了节约成本,就没用或门;又为了保护与门(加了只二极管),所以就有了下面这张怪怪的电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不能实现开机清零,在“R”处还一直有一个0.6V左右的电位(对地),把二极管短路就一切正常。
   现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谢谢了!
http://b20.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42609247be15e0e8aff5a6748d907049d7f5fa3ab07121f39e5feb05c517d7714eaa97e462228a7fe9730cb6f5b1ea92434e3f42c036d95f937810b5de5dfe5170914c35df74ad713d01bfbfb798ba4d91b25d0

楼主:
请链接到上面那个地址

  请链接到上面那个地址,不好意思图片格式不支持,只好出此下策了  嘿嘿

楼主:
图来了....费好大劲终于把图弄上来了

楼主:
http://b20.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42609247be15e0e8aff5a6748d907049d7f5fa3ab07121f39e5feb05c517d7714eaa97e462228a7fe9730cb6f5b1ea92434e3f42c036d95f937810b5de5dfe5170914c35df74ad713d01bfbfb798ba4d91b25d0

网友A:
.

<img src="http://b20.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42609247be15e0e8aff5a6748d907049d7f5fa3ab07121f39e5feb05c517d7714eaa97e462228a7fe9730cb6f5b1ea92434e3f42c036d95f937810b5de5dfe5170914c35df74ad713d01bfbfb798ba4d91b25d0">

楼主:
谢谢老T叔!!!

    非常感谢老T叔,请您在给我解答问题的同时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图片弄上去的?谢谢

网友A:
点下面的"预览",把图贴上去即可

这个图必需是网页上copy来的,自已硬盘里的图要点"上传图片",上传后,点"预览"→点右上方"大山"图标,把上传后图片的地址贴进去,这个方法可在一个帖子里粘贴多图.

把R换大点试,C=220mF也太大了吧.

楼主:
0.22uf还大吗?

 0.22uf还大吗?关键是二极管......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现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4520的开机清零端还必需让另外一个信号到高电平时也清零,本来用上一个或门就可以搞定。但为了节约成本,就没用或门;又为了保护与门(加了只二极管),所以就有了下面这张怪怪的电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不能实现开机清零,在“R”处还一直有一个0.6V左右的电位(对地),把二极管短路就一切正常。

网友B:
阻容参数需要调整

这是我在一个产品里面用的部分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了

   谢谢 bg6nw 啦,你就不怕泄露商业机密   呵呵....

网友C:
把二极管拿掉,看看能不能启动

这个电路的问题应该是电阻R1太小,才130Ω,我看改10k吧

楼主:
是130K

    是130K,......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现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4520的开机清零端还必需让另外一个信号到高电平时也清零,本来用上一个或门就可以搞定。但为了节约成本,就没用或门;又为了保护与门(加了只二极管),所以就有了下面这张怪怪的电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不能实现开机清零,在“R”处还一直有一个0.6V左右的电位(对地),把二极管短路就一切正常。

网友C:
130k弄出这么低的电压?

不管怎么样都无法理解。

如果确实有问题,换低压差二极管看看。

网友D:
可能使这个原因

4520的复位端实际上是个非门,TTL非门的输入结构是共基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基极上拉一个电阻到电源,输出极是集电极,输入极是发射极,这样,当LZ的电路里的与门输出电平为低的时候,二极管截止,130K电阻上会有从4520内部流过的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只要达到4.6微安,就会在130K的电阻上产生约为0.6V的压将,这个就是LZ说的那个0.6V的电位。

当把二极管短路后,在与门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130K电阻被与门内部的图腾柱输出极的下面的三极管(此时上面的三极管是截止的)短路,那个0.6V电位就消失了。

网友C:
是用多少伏的电源?

楼主:
回 ic921 5V

   其实开始不小心接到9V的电源上其测量结果与上述参数也相同...

楼主:
非常感谢lbx_00 的详细解答

    非常感谢lbx_00 的详细解答,我想应该就是你说的那样。现在我在4520的CP1a(上升沿触发输入)端接上一个5K的下拉电阻后问题就解决,但不明白其中的缘由。请大虾们来帮忙解解....谢谢啦

楼主:
<a href="http://b20.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42609247be15e0e8aff5a6748d907049d7f5fa3ab07121f39e5feb05c517d7714eaa97e462228a7fe9730cb6f5b1ea92434e3f42c036d95f937810b5de5dfe5170914c35df74ad713d01bfbfb798ba4d91b25d0" target=_blank>http://b20.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42609247be15e0e8aff5a6748d907049d7f5fa3ab07121f39e5feb05c517d7714eaa97e462228a7fe9730cb6f5b1ea92434e3f42c036d95f937810b5de5dfe5170914c35df74ad713d01bfbfb798ba4d91b25d0

楼主:
谢谢各位!

   这样设计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