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不同触点形式的可靠性

楼主(2009-05-25):
求助:继电器不同触点形式的可靠性
目前公司所用的继电器是单稳态、双刀双掷型的,几个大品牌都用过,但都出现过问题。经了解同行发现,同行使用的继电器均为单刀单掷型,比如tyco的吧,我们使图2的形式,而同行则使用的是图1,同行的产品的质量几乎很少出问题。
我就想:对于继电器来说,是不是单刀就比双刀的可靠性高?具体的高多少呢?目前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说明,也不认识继电器行业中的专家,请高手多多指点,多谢。
注:继电器电压、电流参数等都是相同的,只是触点形式不同。
注:出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就是:在线圈带电情况下,常开触点时而能合上,时而不能完全闭合;常闭触点有时不分离。

网友A:
还是看看你们的使用情况吧

继电器的可靠性原本不高,在可靠性设计中要尽量少用继电器。但在通常情况下,继电器还是比较耐用的。
像楼主说的情况,我认为除了继电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工作条件也是要考虑的。一般认为是长期大电流工作可能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发热退火,触电拉弧烧蚀。
单刀单掷还是双刀双掷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B:
几乎不可能是因为这个!

品牌一样吗?
如果品牌也一样,俺认为几乎不可能是这个原因!
把电路贴出来,还是实际的触点负载说明一下!

网友B:
还有个细节

同一个继电器,NO、NC两种触点一般允许的最大电流是不同的,因为触点压力不同!
一般NO触点容量比NC触点大,但一般继电器很少标出!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
单刀单掷与双双刀双掷

如果在控制线圈想同的情况下 肯定是单刀单掷的可靠。
因为:线圈相同,产生的作用力相同,双刀的弹片只有单刀的一半。
所以楼主用双刀双掷,控制线圈必须得两倍于单刀单掷的功率。

网友D:
触点数的差别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触点容量和材料,只要正确选择就不会有问题,继电器的可靠性可以做的很高,而楼主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选择。

网友D:
另外

    继电器触点并联的容量并不是简单的1+1=2,因为触点闭合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步,先闭合的触点会遭到强烈电流冲击,实际瞬态容量并未因并联而增加,这里1+1=1。至于6楼说的是不正确的,相同线包下,双刀继电器的动弹片和单刀的是一样的,只是被分为电气独立的两个部分,需要的线包功率相同且与可靠性无关。